三星R408 屏无显示

楼主(2011-02-22):
该机台在别的地方修过 北桥被焊过 北桥型号是ATI RS600ME
问题是屏无显示 自检不通过 电流在0.6左右 待机电流正常

看到RS600ME被焊过  没有多想就把RS600ME重新焊了一下
再加电测试发现自检通过了 内屏有反应(黑屏 灯管亮)
遇到这情况心想一定是显卡RS600ME的问题 没有多想就把RS600ME拆了下来心想重新做球再试一下的 发现没有钢网
然后 重新订了一个新的RS600ME 换上后是还同样的问题 内屏黑屏(灯管亮)外屏无显示的
键盘都有反应的
刷了BIOS 也是不行
现在无思路了 大家 帮分析分析哦

网友:
查查外围电路吧 供电什么的

网友:
被人家弄过的机器,要好好看下有没有缺失什么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