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主板仿真卡,TL399用法!

楼主(2011-02-22):
(图片)

网友:
请教各位大虾:左上角白色的九针排针、USB接口、并口有什么用处?

网友:
这个,要有SPI接口的主板才可以用哦。。接上SPI排线后,把1和2拔为ON,就可以从TL399上的BIOS启动了。

网友:
九针接口是XILINX芯片的编程接口,用来接下载线。对日常使用来说无用。
并口是用来充当编程器的,在程序支持下,可以直接连到电脑上对TL399上的BIOS进行编程,USB接口是供电的。在编程的时候。

网友:
谢谢飞翔老大指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