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发现IBM T30的一个通病未解决

楼主(2011-02-22):
最近发现IBM T30的一个通病未解决
待机电流正常002A,有3.3V  5V  1.8V,触发后电流到0.42A不动,再测电压除了3.3V  5V外,还有1.5V  1.25V,待机时的1.8V没了,CPU的电压也没有出来,南桥、北桥都重新作了,依旧,还有一个机子显卡也重新作了。可有的机子都做完后故障反而扩大了,这样故障我已经遇到4个机子了,都没有修好,朋友们有谁遇到过这个故障,请多多指教,感激不尽,谢谢。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器还这样修啊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机子现在市面上还很常见,不算老的。就算是学经验吗。

网友:
没电压就修电压呗,做桥肯定没用的。

网友:
见过的都是2.5V、1.8V电容坏的,还没碰到楼主这种问题,期待LZ解决。

网友:
我有一次遇到故障和你一样,修不好,用普焊法加焊了旁边的几个大电感  OK 了。

网友:
查电源管

网友:
理芯片 供电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之前我已经加焊很多芯片了,故障依旧啊。才作桥的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台,接手时是开机显卡巨烫,不显示。后来换新显卡7500(32M),开机诊断卡跑码85,不亮。我看北桥之前被人做过,于是又加焊了一下北桥,再开机,直接不跑码了,显卡又发烫了,难道是缺电压了?到现在没搞好呢,不过跑85代码的话应该是安全芯片或者BIOS方面的问题,这机器被别人修过没有修好,可能做了手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