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摸IO 开机 又以解决方法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块主板,是二手版了,已经加焊过南桥,晶振和IO都被换过, 主板是 致铭*****N45PL2-L  775的
故障是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,开机掉电,不开机时 一摸IO 就开机了  开机时摸IO还会掉电,第一感觉是IO虚汗,加焊了也不行,然后换了一个,也不不行。IO是IT8712F-S KXS,  最后测量75脚 电压是 0.82,明显不正常,正常是5V,于是跑线,跑着跑着表就不响了,心想可能断线了,于是用刀片轻轻刮开线路表面发现断线,表面看不出来,应该是质量问题,连线OK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手请原谅 不要仍砖头,俺带了头盔!!!

网友:
楼主的帖有质疑啊  灌水 75脚  是连接开机排针   断线了  怎么还会有电压,?  摸IO怎么可能能触发   怎么可能掉电,   请问下  您是怎么开机?

网友(点评):
自动开机的 没电开关 开关有5V

网友:
有时自动加电 有事不加   75脚电压很低 只有0.82    但开关阵脚上有5V电压   反正摸IO就开机,有时开机进系统关机变重启    连上线 就好了

网友:
各种情况都有啊,学习了,只要是修好了,我们都可以积累经验的啊

网友:
修好才是硬道理,不管用什么方法。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细心的才能查到。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简单故障啊

网友:
线路没明显断开还让你找到。。是不是一边跑一边割??

网友:
一头雾水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 跑一点 跨开一点

网友:
谢谢 分享,论坛有你分享更精彩

网友:
不明白的是,IT8712的103脚连开机针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8712f-s

网友:
看到75只有0.82我以为你要飞线了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修的不错,确实需要耐心,细心才能找到问题!

网友(2011-03-29):
楼主很有经验,如果是我就换了I/O还不行,就不去搞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断线了,摸一下IO就能开机呢

网友(2011-12-25):
难道是传说中的静电导致摸I/O 开机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