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那位师傅知道DELL 1420的CMOS电池的插法是如何的?

楼主(2011-02-22):
请问那位师傅知道DELL 1420的CMOS电池的插法是如何的?因为有三个针脚的,经查到原来的CMOS电池有三条线的,根据主板对地阻值,第一针是地线,第二是电压线,可是第三针是和第一针短接?还是第二针短接?此机目前的故障是自动开机、关机兼重启!
重启
主板
DELL

网友:
哈哈,排列是黑红白,黑色靠显卡,白色靠南桥,中间红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