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不定时蓝屏死机

楼主(2011-02-22):
旭日150不定时蓝屏死机 尤其是在开机和做系统时 容易出问题  如果开机蓝屏 或死机机器就反复自动重启请大侠帮忙

网友:
这机器据说有个通病的 LZ看看是不是那的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CPU电源管理虚焊

网友:
开机时和装系统时,应该和硬盘有关吧。不行看看CPU电源IC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芯片  我遇到过  焊了就好

网友:
老问题了,通病修复应该可以!

网友:
ADP3205  加焊就可以了·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芯片  我遇到过  焊了就好adp3205

网友:
已经加焊过了 也做过北桥了 故障依旧

网友:
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换内存试试,还不行就是硬盘有坏道了

网友:
看下pu22 忘记在什么位置啦,好像是c壳触摸板下面位置,开机你用手摸看看是不是很烫,如果很烫的话取下把芯片下面及主板位置清理一下重新焊上(腐蚀接触不好),希望你能解决,修过两例这的问题!

网友:
补充一下楼上的,芯片型号是57814DD

网友:
这个通病好像是CPU的供电芯片

网友:
谢谢11楼 12楼的大哥 谢谢大家无私的帮助,补焊PU22正常了

网友:
我看了旭日150 的图纸,只有U22,没有PU22,不知是一个什么芯片?

网友:
蓝屏死机:原因有很多,要一个个排除才行例如:外设引起、硬盘、温度等

网友:
坐下南桥试试

网友:
学习了,好多高手

网友:
我说也是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个通病   pu22  ,留言一下才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对照图纸看了,没发现一个PU22,这是个什么芯片,干什么用的,能说一下吗?如果能说出在150图纸上的准确位置,我带头给你加分。U22是个与门,应该与这个故障无关。

网友:
找了半天图纸找不到,是在一本大宝典上找到的,但是敢肯定是这个PU22坏了,我就被这个芯片折磨了一个星期,这个芯片就是NE57814DD,内存供电了,八个脚,换了就好

网友:
我记得也有人解决过同样的故障的的内存供电芯片

网友:
学习了  以前只知道通病是CPU供电芯片  现在有多了个内存供电 谢谢了

网友:
像大家学习了 有军团真好。。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题哦   。。。但是 11楼和12楼的说法是正确的

网友:
据说有个通病,CPU供电芯片问题居多

网友:
把3205焊一下应可以吧

网友:
肯定是硬盘问题了。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在硬盘接口处电感的下方的八脚芯片

网友:
修过两台这种故障的机器.内存只能上DDR266  上不了333,而且只能上一条.不定时蓝屏,重启.一量内存排容上的电压,0.6-1.3一直在跳,当时请教过无边.其实只要把掌托下面U22相连的那个输出滤波电容换换就可以.有一台是加焊排容好的.

网友:
11 12楼是正解,修过几台机子了都是他的问题,输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

网友:
大家都说是adp3205了,还有个pu22也就是内存的供电芯片也容易虚焊

网友:
这款机器只遇到过cpu供电的问题,

网友:
血枫 -5 恶意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