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 conroe 865gv 内存供电不正常

楼主(2011-02-22):
型号如上, 内存不过,内存供电 偏低 只有 1.3 V 左右, 被人修过,连内存槽都换过, 场管,滤波电容 都换过,    对地有 30多欧 ,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管G极电压,S极电压是否正常
如果G极电压偏低
查G极相关控制IC

网友:
楼主不知道有没有修过P4I65GV这个板子 我估计跟那个是通病

网友:
北桥坏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