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海信本 发了2个屏都用不成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屏

楼主(2011-02-22):
  客户屏碎。白屏  从深圳发了2张屏 换上都黑屏 24换过 大家帮忙看看了 原来是什么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互换下码片

网友:
应该是码片。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戴尔的也是这个样子啊

网友:
换一下码片,本人有一次换中华的屏,就是这样用HSD等怎么都不亮,后来换码片,后正常。

网友:
对是码片的问题!!换一下应该OK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了码片就好了  不知道楼主的好了没

网友:
问下。LEG需要换码片吗

网友:
错了。LED需要换码片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,你的不应该是黑屏,应该是暗屏,你对着灯光看看,我也兑换过码片,不是码片的问题,海信的机器还没有这种能力搞码片,多换几张屏试试吧

网友:
我自制了一个码片读写工具,遇到戴尔换屏的很方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兄弟还真是高人呀!码片读写工具都会做,向你学习了!至今码片是那个芯片我都找不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