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71T-M的板子开机电路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         这个板子开机不加电,短接绿线能开机,但是我看了下开机排针,一端接地,另一端有阻值,南北桥都是sis的,I/O是IT8718f-s。各位大哥,这个板子的开机原理能大概告诉我一下不,我跑线路跑着跑着就找不到线了。

网友:
测下主板有无3.3电压,晶振电压是否起振,bios跳线是否正常

网友:
如果IO没有坏的话,,就别修了,,SIS芯片垃圾的很,,好的也能做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