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700的本子,屏有灯光,无图像

楼主(2011-02-22):
HP V3700的本子,屏有灯光,无图像,供电正常,取下内存机器报警,更换显卡也不行.
显卡

网友:
接外接呢?????

网友:
是有背光还是白屏,如果是背光,就做显卡,如果是白屏,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看一下屏的供电的。上次遇到过一台是屏供电为OV了。如果屏供电正常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。

网友(2018-04-21):
这个故障明显就是显卡不良,你换显卡没好的话可能是显卡有问题或没做好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