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0 USB无法识别

楼主(2011-02-22):
IBM X200  USB无法识别 三个都是 这款机器不是南桥直接管理的吗 南桥换了无效 我闷了 没图纸 USB接口 线路尾随又尾不到。。。。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 不知道哪个芯片是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问题好解决啊
是不是什么东西屏蔽啦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关注中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BIOS关掉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是这个问题就好了  一开始我就检查了 BIOS里面没关掉的。。。

网友:
有结果了 没有     期待中

网友:
查一下SUB的二根数据线联接的门电路IC

附图,看对你是否有帮助
板号为:07226-1/07226-2

thinkpad x200.rar

X200(07226-1/2

网友:
终于搞定  U16虚焊  我郁闷 浪费了我一个南桥~!~!

网友:
图纸收了,以后会有用的

网友:
考,图纸下载下来,是T40的,浪费我的积分

网友:
哈哈哈哈。我还没下载下来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Z,我怎么看U16是3 5V的控制芯片呀 ?

网友:
这机器我也修到过,搞的我南桥换了3个,故障现象是档LOGO,后来查到就是这个芯片烧个小洞洞。换了就不好了,这不单独是供电芯片,USB信号也进去然后再出来

网友:
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多用心检查一下就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U16,看不出来跟USB信号或南桥有没什么关系呀!
请指点下了@

网友:
不是这个芯片  抽空上图

网友:
lz··
直接做南桥··
你怎么不测量usb接口的2个数据脚啊·
  看下是通那个芯片的啊··
很多机子是见过一些IC 再到南桥的··所以很多不要直接做南桥··

网友:
咱家生了个闺女 忙  看一下换芯片  急着去报闺女。。。。直接干南桥了 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这好像不是这个芯片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说X200的USB数据线是经过U16这个芯片才到南桥的?

网友:
USB不能用好修吧

网友:
u16虚汗会导致不能识别BSB吗

网友:
直接查USB供电就回寻出问题的,应该不止USB的问题吧,是否伴随着进系统慢等故障啊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老兄,,不会吧

是,\
07226-1
07226-2
这个二个板号的,,怎么会是T60呢?

网友:
u16是什么供电芯片哇?

网友:
u16 是主电源供电阿 虚焊不开机才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