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报错怎么修

楼主(2011-02-22):
我的惠普品牌机的865主板,主板开机风扇报错,量了一下风扇三级管正常…i/o是smsc!接下来该怎么修!!

网友:
惠普品牌机一般都是有一个机箱风扇的,你要把这个风扇都用上,不然就会风扇报错,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.

网友:
有的BIOS内有关掉风扇报错的选项。
还有就是有的主板上的风扇接口是四针的,你要是接个3针的风扇它确实报错。
仅供楼主参考

网友:
可以重新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我想说的!上面都说上啦!

网友:
这板好像要插两个风扇的,在开机那里有一个要插,还有你的风扇转速。检查这两样吧。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设置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机箱散热的风扇没插或者坏了,看看都是四线的风扇嘛,最好能找一个换上试试

网友:
有一个不是接风扇,是接到电源的插座。
只要短接一下即可。HP喜欢搞这样的动作。
VL400就是这样,看我的经验:http://cbps99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930489102010618101249496/

网友:
反正你查查即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