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n5x主板跑504C

楼主(2011-02-22):
原来主板是电源的5VSB坏,主板上的3VSB稳压L1085坏(用L1085-33换,短接原来的1脚到地),造成SB  NF4-A3坏,换上芯片,试机4位诊断卡跑504C,以为是没有把桥片焊好重焊(两次了)还是跑504C;拆下重做桥片还是跑505C.

刷过BIOS,换过32K晶振

求各位兄弟姐妹帮忙

网友:
集成网卡拆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504C应该就是桥虚焊了,我以前碰到的加焊后都好了

网友:
  50 4C      哥们百分之九十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还有939的主板 CPU  容易   坏      换个CPU  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