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 DDR2打阻值卡 所有数据地址线 对地都相同?

楼主(2011-02-22):
问一下 DDR2打阻值卡 所有数据地址线 对地都相同?
有一主板我测得 有2脚为350 其他全是382 正常吗
主板

网友:
这个说不准!!!因为好多时都有一两个偏差!!!!!最好自己用指针表测准一点!

网友:
用数字表 挨个打的

网友:
这数据应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你打内存槽旁边排阻 本身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偏差不大的都正常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我也困惑呢 我量DDR的插槽误差30多 不知道正常不

网友:
貌似正常,不过也没绝对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