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845EPI南桥发烫

楼主(2011-02-22):
       一块INTEL原装D845EPI主板,曾因IO发烫不能触发,更换IO后能点亮了,接上硬盘,但检不到硬盘。于是用PE的U盘版启动,能进入WIN PE桌面,操作无异常。但是......随后发现不认任何IDE设备,PCI槽也不认任何PCI卡,继而发现南桥巨烫,但待机时不烫。经检测,除了橙线对地阻值为20多,其它数据都较正常。
       是不是南桥坏了??

网友:
查3.3是否短路,给AGP插槽供电的管子是否正常,还有查看网卡芯片

网友:
AGP 1.5v  供电正常不,,,不正常的话也会导致南桥发烫,,,还有网卡

网友:
不认IDE,不认PCI这些都是南桥控制的,而且现在南桥很烫,直接换南桥应该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南桥吧,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