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 HP 4411S可能是通病 做显卡跑52不显示 急急急

楼主(2011-02-22):
HP4411S能开机没显示,插上测试卡,开机跑到52就停下来,没显示,键盘大小锁键可以亮,我初以为是显卡问题,重植显卡还是未显示,还是跑到52,请问各位高手,你们有什么见解?电流跑到1A左右,我有两台这样的机器,一台初始问题是不显示电流跑到1A左右估计是显卡问题重植两次都是跑52,后来一台是装系统蓝屏,有时候能装上但是反应很慢,也怀疑是显卡问题于是重植显卡也出现跑码52,谁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告诉一下。是不是BIOS的问题!

网友:
换一下显卡芯片看看

网友:
HP 4411S 可能是通病,做显卡跑52不显示 所有电压正常

两台不可能都是显卡吧  其中一台之前还显示呢,估计不是显卡问题,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快点告诉我吧,急急急

网友:
学习中,但是提一下,你可以试试外接看看

网友:
早就试过无数次,今天下午发了两块这样的显卡,一块全新的一块测试的,到时候换上去看看吧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好了。

网友(2016-09-28):
还是得换显卡

网友:
先刷一下BIOS啊

网友:
别修了~~~蛮烦

网友:
碰见过一次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死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