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铭主板检不过去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接客户一块主板,致铭*****NC61S-L单桥的板子,各供电正常,跑到02就不跑了,此时CPU电压从1.38V降到0.9V.内存应该过了,刷过BIOS了,故障依旧,特请各位师兄赐教。能不能就此现象判定是桥的故障呢?

网友:
USB阻值打了吗,打打关键点的阻值看看,这个谁也说不准到底是不是桥的问题,你可以是试试做桥啊

网友:
CPU座式针式的还是触电的,,,,先做桥吧

网友:
换I/O啊,看下I/O外设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桥,有可能是桥虚焊。

网友:
量量看桥供电是否正常,不行再压压桥看看是否能够跑完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