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插槽不能使用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接一台主机..经客户介绍说,是前段时间打雷后.电脑突然断电..然后就开不起机..打雷的机器,,谁都知道.网卡惹的祸.但客户面前不可能直接说网卡坏了.得做些工作.比如内存拔插.等..后均没效果.
终于.把主板拆下来..打开风枪.一会,网卡吹下来了..上电一试,,亮机了..
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..
       主板集成 网卡没了.肯定得加个网卡啊,不然上不了网,,对吧,于是把主板装回机箱.找了个PCI网卡插上,通电.30秒过去了.1分钟也过了.机器居然不亮.上诊断卡..00
我的个乖乖..刚才还好 好的.为什么就不亮了呢.又是拔插内存  又是清BIOS..还是一样.不亮..最后想想是不是网卡不对啊.于是把PCI网卡拿掉了.上电.又可以亮了.
       开始以为是刚才拿的PCI网卡不好,就换了.新的,TP-LINK插上.NND,还是一样不亮.晕了.再换网卡.还是一样..直接不用PCI网卡开机,上USB网卡,可以正常使用..只好跟客户说只能用USB网卡了,客户也同意.交货付钱..
       两小时后.客户又返回来.说是声音没了.头大了吧,声音怎么会没了呢?刚才没试.所以也没注意..上电开机一试.还真是没声音.见意客户重装系统..结果换了三个系统,声音还是没有..还是那招,加PCI声卡.
问题又回来了.加了PCI声卡 后,机器不亮了..拿掉声卡.可以亮机.也没办法.只能给客户使用USB声卡了..
       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..为什么PCI插槽会没不能使用了呢.而且一插东西就 不亮机呢.??

网友:
南桥挂了吧

网友:
那肯定是PCI线路引起的故障,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SB挂的可能性大大的

网友:
我都认为是SB坏了!因为PCE跟SB直连的!

网友:
如果南桥挂了会点亮吗?要不就是PCI槽里的弹片有变形的地方,一上PCI设备就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