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1-02-22):
两片主板都是 ,系统重装后就是没看到声卡,BIOS里AC97设置成A自动检测了,设备管理看不到声卡,用驱动人生检测没有什么需要安装驱动的了,加个PCI声卡就可以,是不是两卡片主板的声卡都坏了
系统重装

网友:
AC97是12V转5V供电的!!!
先看看1117有没有烧坏!!!!

网友:
能确定是主板问题而不是设置或系统问题就好,1117我不太懂,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?我只换过IO,板的话,内存烧过,还被别人折腾过,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系统没装好 ,还是客人的板本身有声卡有问题

网友:
晕 先看bios里的声卡打开没有。不行测电压,换声卡芯片

网友:
先找到声卡驱动装上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