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M主板集显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客户拿来这块板说集显不行,上电试了下会显下灭下这样循环,我以为是接口接触不好 ,但换一个还是不行。插AGP显卡又OK,请问大侠们该查哪啊?

网友:
朋友  应该是北桥空焊引起的  或者就是北桥坏了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敢去加焊桥啊 。担心等会插显卡都不显就麻烦了

网友:
看情况 北桥问题大些

网友:
那就没办法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!

网友:
北桥的事加焊

网友:
直接告诉客户,北桥坏了,烤桥有风险,叫客户自己定夺。免得惹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