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一个U盘可以同时做U盘系统与DOS启动吗。

楼主(2011-02-22):
已有一个做好了的 老毛桃PE的 U盘系统。   但是这个没有像光盘启动哪样的DOS工具箱。  想用它再加上个DOS工具箱。不知道可不以。  期待高手 高见。

网友:
完全可以啊  在网上下载个MAS工作室安装一下就OK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直接装到U盘上就可以用了吗?

网友:
完全可以,用EASY BOOT完全可以实现~自己试下吧~就像做系统盘一样~!

网友:
是的   但是要注意安装目录!

网友:
用 PE DOS上网找

网友:
用MAX DOS U盘启动。  着个不错l@@

网友:
用MAX DOS U盘版。 挺不错。@!

网友:
可以,很多工具可以做

网友:
在网上找了一二天。都没找到一个满意的。哎。
找到很多说是支持PE DOS又启动的镜像写进去不是DOS 不能用就是PE不能用。
期盼高手。

网友:
想学习自己做的话到下面网址去看看,他只提供一个模板,IMG文件,PE都要自己加,共10个文件都告诉你用途。
http://bbs.deepin.org/viewthread.php?tid=1165968&extra=&page=1

由于各人主板不同,你碰到的情况很正常。

网友:
推荐使用晨枫U盘维护工具可以进PE可以手动GHOST,还有纯净版DOS工具箱

网友:
你可以在网上下大白菜U起偶用滴就是那个 偶用子还行,就进PE有点慢!你可以试试,DOS能进去!

网友:
可以的啊,我现在用杏雨梨云U盘系统2011春节修正版  也很不错的。  顺便看看lz的 头像。养眼啊

网友:
可以的呀网上有很多的!

网友:
可以的,我用的大白菜,还可以自己加ISO

网友:
我也是用的大白菜

网友:
放在哪里好几天。今忽然想起。再去找了一下。  找到
《瓦斯曲 WinPE Dos硬盘 U盘版》   可以支持PE与DOS  但是 PE 过于精简。
算用着先吧。
不知道可不以改个强大一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