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监视器维修

楼主(2011-02-22):
接修两台监控用的监视器, 画面不现,不稳定的出现条纹, 有一台还出现"啪啪"的响声,折开又是量、又是测,搞半天,找不出毛病。只好找高手帮忙,结果他听了几下,量了几个芯片的二极管值,换了一个电容,通电故障依然,他不吭声,继续换电容,连换了几个,再次通电OK了。另一台同样换掉电容也OK了。神了!问他原因 ,电容没鼓包,没漏液,你咋知道是电容的问题?他只说外表看不出来,测也测不出来,貌似很神秘的样子,估计是凭经验。第三天,那家公司的又有四台同样的监视器出现问题,依然是出现条纹或波纹,还有两台不出现蓝底而出现白底,感觉是同样的毛病,马上到电子市场买回来一大堆电容,不管三七二十一,把它的主要电容全部换掉,神了,换一台好一台。干到凌晨一点,四台全部OK。虽然修复了。可是疑问长存心中,遇到这样的毛病不是有经验了话,该怎么去修? 电容外表除一台有点鼓外,其余的看不出任何异常,取下来后也看不出任何异常,但确确实实是电容的毛病!头都大了,平时学的东西没用了,感觉真需要买一支电容表了。愿有经验的哥们能指点一下,怎样来判断电容出问题了。(全部是电解电容)

网友:
有些电解电容外表看不出来,但没有有容量,在电路测电压明显偏低,拆出来用电容表可测出来, 这种不足为奇,少见多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