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Z118GC笔记本

楼主(2011-02-22):
这款
笔记本
现在不认硬盘,是两块128G固态硬盘,BIOS也不认,求哪位大侠,告诉我一下怎么测试是硬盘坏了,还是主板有问题啊!
笔记本

网友:
找台机器试试,或者硬盘盒也可以

网友:
sony 这款本子插不了硬盘盒,这款本子是固态硬盘,是用排线连接的!

网友:
排线连接的也可以取下来的吧 128固态硬盘也是SATA接口的

网友:
是可以取下来,但是硬盘上只有排线接口,SONY的本子比较特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