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电源一体板维修的请教

楼主(2011-02-22):
本人新手,请头各位,比如IC7552,它的8角是输出,一般是多少V的电压??7角是不是持续供电角多少V电压?(不知道对不对?)还有哪个角是启动角?启动电压是多少?开关管G极和8角相通,S极对地的电阻是不是一定是那个色环电阻??一般是多少大?如果这个电阻坏了,会有什么情况出现?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?万世

网友:
电压你可以打下PDF啊,那电阻是开关管接地电阻一般0.22—0.47之间。坏了一般烧开关管。

网友:
它的8角是输出,一般是多少V的电压??
20多V
7角是不是持续供电角多少V电压
也是20多V
还有哪个角是启动角?启动电压是多少/
不同的IC有不同的脚,由220V整流后正极一般通过2个大阻值的电阻进来的哪个脚,电压也是20多V
开关管G极和8角相通,S极对地的电阻是不是一定是那个色环电阻??
错误的,一般通过一个保险管或0欧的电阻,我修这么多电源,还没见有直通的
电阻小于1欧
如果这个电阻坏了,会有什么情况出现?
坏了不至于烧开关管,两种情况,一开路,开关管主电路不能工作当然无电压输出,二短路,输出的电压不稳定。
当然在开关管烧坏的情况下。这个管会烧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