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cpu没有供电,场管的d极有5v供电,s极没有输出

楼主(2011-02-22):
主板cpu没有供电,场管的d极有5v供电,s极没有输出,测出是g极控制信号0.23v,是不是没有控制信号啊,还有g极的控制信号是由从电源管理芯片给的,从电源管理芯片有12v供电,主电源管理芯片没有供电,如果主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话,那么从电源管理芯片会工作吗,要是能工作那么能说明从电源坏了吗??知道的告诉一下,主板着急啊 谢谢了

网友:
丢了几个字,那里主电源没有供电

网友:
擦 没人回答吗 帮帮忙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“测出是g极控制信号0.23v,是不是没有控制信号啊”,这里的控制信号万用表测不准的,要用示波器看波形;
“主电源管理芯片没有供电,如果主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话,那么从电源管理芯片会工作吗,”既然没供电就先把供电搞好,不就知道怎么样了?

网友:
控制电压起码都有5V的!

网友:
你应该从CPU供电压电路入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