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

楼主(2011-02-22):
此显示器是外接适配器,接上后开关键没有任何反映,只是接适配器的瞬间会指示灯会闪一下,按键板上电压5V,高压条有电压12V,没有开启,

网友:
这种问题我也见过几台,驱动板修好的很少。好像是换处理芯片好的  这种问题驱动板各处电压都正常,只是晶振2端电压一样,不知道正常不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短路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按键漏电

网友:
换主控芯片要同型号代换,价格跟一块驱动板价格差不多,我还不如换块驱动板

网友:
换通用驱动板

网友:
估计就是深圳出的那种杂牌显示器吧,是不是主芯片烫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