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D2D2,不亮

楼主(2011-02-22):
刚才一台式机,AMD的U,集成显卡,开机不亮,诊断卡复位灯一直不亮,代码d2d2,内存条已排除,大概是什么问题?
已解决,主板问题。
显卡
春湾扬洲电脑
汗,主板问题也叫解决?

网友:
供电。AD线。CPU和CPU座了。

网友:
唉,刚才至少应该把电源代换试一下,我一看是AMD的U,没有U和主板可换,就推掉了,上门的生意推掉挺可惜。

网友:
有时候U有问题也会引起C1,D2类的代码的,我就见过一次

网友:
刚才顾客又来了,已经在买电脑的地方修好了,换的主板,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买走一个键盘,没有白忙活,嘿嘿。

网友:
主板的故障率比较高

网友:
挡D2肯定是板子故障了,你应该查一下板子的显示电路

网友:
如果换了U都不行,应该是北桥,量一下CPU与北桥的总线

网友:
对啊,D2北桥空焊大点

网友(2012-02-24):
主板跑D2搞定

网友(2012-05-19):
我们这没有BGA知道了是北桥虚焊了就是那他没办法

网友(2014-11-02):
换板修好了。好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