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稳定,时好时坏。

楼主(2011-02-22):
主板不稳定,时好时坏。
主板

网友:
信息不足,无法为你解决问题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楼主也真是的,你这样让人家怎么回答啊?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楼主总要说下什么主板,主板的故障现象是什么。。。。。如楼主所说 桥 和 U座 可能性 很大

网友:
怎样不稳定呢

网友:
我也碰到好多啊!时亮时不亮!!头疼?

网友:
有无试下换只好些的电源。有时电源问题都会造成不稳定。

网友:
Intel的主板CPU座底下不带针的易虚焊,AMD的主板易桥虚焊,都会造成主板不稳定

网友:
压一下南桥试一下,会不会好呢

网友:
虚焊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先说什么问题,反正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