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NEL_BKLT_CTRL是什么控制信号

楼主(2011-02-22):
PANEL_BKLT_CTRL这个信号是IBM T400的机器上屏接口的控制信号,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哥们能告诉我一下啊

网友:
应该是背光灯开启信号

网友:
BACKLIGHT_ON     PANEL_BKLT_CTRL  这两个那个是开启的啊  现在T400的高压板灯一个不亮 接屏幕 屏幕不显示

网友:
一个开启,一个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