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
楼主(2011-02-22):
我这里有几块主板都是插上电就自动通电,而且IO芯片很烫,型号都是8712F-S 下面是KXS的 ,不过我这里没有那芯片了。请问下各位 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不??那主板是华硕的 谢谢了
华硕

网友:
这个芯片好像还没找到用什么型号来代替哦,最好找一样的

网友:
可是现在手上就只有1片了 ,换上去是好了 别的还有3块板就白白让他拿走了啊?他明天就要 就算买芯片也来不及了啊

网友:
代不成,我试过 也是一片ASUS的板子 我用8702F-S 8712F-A之类的代过 换上连机都不开了

网友:
你都说发烫了,还不换个,/、//

网友:
这一个型号的io特别容易坏,尤其是致铭和冠盟的主板,多用此io,故障为不复位,换此io多就好了,也算是一个通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