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收了一台HP 4416S笔记本,拿来上电,电流1。15和1。50一直跳变,插上诊断卡从 00跑到04反复跑码,果断从基地上下载了一个BIOS,刷了,亮了。。鸡动啊!

网友:
多少钱收的

网友:
是拆机刷的,还是在线刷的

网友:
我这么不行哦。。。我这里有4台机器这样了 刷了没用哦 故障依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你刷的是哪个版本的 给个链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能说得具体点吗?

网友:
兄弟啊  大家等这你的BIOS n呢

网友:
不会是和大家逗闷子吧?

网友:
我那台HP516还不是一样的情况!(不断的复位)南桥、北桥、显卡都搞好了。最终还是没搞好。有修好的同行麻烦联系一下我告知是怎么样修好的。

网友:
bios就是这个了 我是拆机刷的 你们可以试试

chinafix[1].com.cn迅维网_HP 4416s SST25VF016B.zip

网友:
不错,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刷BIOS 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下次遇到了也要刷BIOS,感觉这是个通病!

网友:
00跑到04反复跑码,楼主有经验呀

网友:
00到04反复跑就是BIOS~!

网友:
楼主的诊断卡是什么样子的。能给个图片。或者连接吗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 我刷了   不行    还是原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Z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 准备入手一个啊

网友:
PCE-E的测试卡好用吗?什么样的呀?发个图片吧

网友:
刷BIOS绝对 OK

网友(2011-03-29):
不知道。。bios 这个是不是通病。啊。。 我有一个外接花屏。。笔记本屏不显。。换显卡没用。不知道。不是bios 的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