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5GPL-X SE主板上256/512M内存跑E509

楼主(2011-02-22):
主板原来是内存供电只有1.5V,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的3V管移位了,重焊好后,测电压有2.7V,插一条512M内存跑E509,换上一条128M能正常跑,能进入系统(也可同时插两条128M的内存).但是256M/512M的内存就跑E509.

主板上各电压正常;刷过BIOS

网友:
内存槽是不是烧掉了

网友:
饼哥,刚才仔细看了内存槽,有一槽的一个牙烧坏了

网友:
换了坏的槽,还是跑E509.

不过又发现新的现象,256M内存条单面条能上;上双面的条子就跑E5.前面上的128M条也是单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