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各位师傅们 三星显示器这支架怎么取下来?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试了下显示器  这底座放进去 容易取下来就难了,不知道怎么取下来!问客服说是要使力往外拔 ,全身力气都用光也拔不出来!还请高手们支招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意思呢?师傅!

网友:
左右来回晃悠

网友:
应该是里面带卡的

网友:
看上去和三星E1920的一样;你就这样放着;然后像下压一点往后拉就出来了。多用点力;不会坏的。

网友:
我都是放平  使劲左右晃动着用力向外拔 不会坏的

网友:
使劲拽~挺紧的~拽过好几个了~呵呵

网友:
找朋友帮忙,两个人抱着显示器,两个人攥着拽。

网友:
就是用力向外拉,,,,

网友:
摇一下就能拔出来了

网友:
我也试过解决办法是左右来回晃悠

网友:
手攥住根部,注意气力一定要用在跟显示器接触的那,然后深吸一口气,开始发力,不能用猛劲,要即柔和又有力,晃动着,晃动着,晃动着,就会拔出来的,看你内功怎么样了 !呵呵

网友:
就是7楼说的那样搞

网友:
我是使劲拔的

网友:
这个液晶就是这样,很难拿这个脚,

网友:
把屏打开 螺丝在屏里

网友:
左右晃动,使劲,就下来了。
注:别怕破。

网友:
用的是一种巧劲,慢慢用劲也不行,迅束用力大了也不行

网友:
是有卡扣的,楼主看下朝哪个方向压,搞对方向就容易取下了

网友:
三星的新显示器都卡得很紧的,只有用力拉。那些扣推进去容易拉出来就要很大的力
搞维修也要有个好身体啊

网友:
就是得硬拔,三星的显示器设计的相当变态,这种显示器我卖多了,每次拔得时候,看着都吓人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弄出来了吗?

网友:
座子下面肯定有卡扣的,多注意下就能发现`````

网友:
像下压一点往后拉就出来了。多用点力;不会坏的

网友:
里面还有螺丝的呀

网友:
看看周围有没有螺钉?没有了的话,就用力往外拨。同时注意有没有内卡扣?

网友:
太搞笑啦,维修还需要大力士。看来三星设计的也不人性化!

网友:
我也搞过好几个。用户说要试机我帮他底座装起来,一开始有好几台拔不下来我就叫用户这样拿回去,后来感觉不对因为下次维修拔不下来那不就麻烦了,只有那了一台机器来做实验,只要用力左右晃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哎 实在报歉啊  兄弟我实在是拿不出来!!!抬显示器的人都被我拽过来了!!还是不下,左右摇也试过!

网友:
向下压,然后左右摇动的同时再往外拔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清早起来用力的拔啊

网友:
使力往外拔 左右晃晃就下来了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好像不能直接拔下来,是从显示器的前脸开始拆的,支架好像是内部用螺丝固定在后壳子里的

网友:
我都是放平  使劲左右晃动着用力向外拔 不会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