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GV-M2待机诊断卡灯亮且触发不跑码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2-22):
某个人专搞2手的东西拿来三块一摸一样的这个板子,是精英给方正代工的。

前两块也是单独的不跑码,呵呵。直接就是焊它的CPU座子就OK了,下面说说第三块,它还出了另外一个问题。

插上诊断卡,插上电源,只见诊断卡灯亮了,还没触发它就亮了。

经仔细检查,原来是紫线和红线直接通了。所以在待机的时候紫线的5VSB直接串到了红5V上面了。所以诊断卡灯亮了。
看图:

(注意,这个故障不是自动上电。)

出现这个原因,是因为DUAL电路出现了问题。
那什么是DUAL电路呢?DUAL就是双向电路,在待机的时候由5VSB给USB接口、键鼠接口等供电。开机以后由DUAL电路转换以后,由VCC5V给这些设备供电。
找到了此板电路如下图:

此电路分析:
(图中F6在此板中只有位号没元件的)

    在待机状态下,由于Q74、Q76的G极无控制信号,因此处于截止状态,5VSB经过R943、R944加到小芝麻三极管的Q72的B极,
Q72为NPN三极管,高电平导通,这样Q72的C极处在低电位。
因此Q71、Q70的G极也是低电平,这两个小管子是P沟道的,因此导通,5VSB经过这两个管的S--D极给设备供电。
同时这个低电平还加到Q73、Q75的G极,由于这两个管是N沟道,因此处于截止状态,阻断了DUAL电压串到5V VCC上面来。

在开机状态下,南桥的SLP3高电平信号加到Q74的G极,Q74是N沟道导通,同时由电源灰色线产生的ATXPOK高电平信号也加到
Q76的G极,也让它导通。
  因此这样就拉低了Q72的B极电压,Q72截止了,同时Q72的C极由于12V的上拉,处于高电平状态,
这样,Q70、Q71由于被高电平控制G极而截止,相反,Q73、Q75由于得到高电平的控制反而导通了,这样,设备的供电被转换成
红色5V来提供了。

知道了原理以后,维修起来就简单了。 很快,就查出了Q73和Q75都击穿了,更换以后,插上电。

咦?~~~~~~怎么搞的。

还没好透!  看图:

5V的灯还是亮,俄罗斯诊断卡还可以明显的看到数码管还有微亮。
经测试5V VCC还是有2.6V左右的电压。

经查,Q73、Q75有G极4.5V左右的高电平,这个高电平从哪里来的呢?

仔细对比电路图,只有可能是Q70或者Q71的S G极穿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,
但是测试Q70和Q71没发现穿的,

拆,

当拆下Q71发现故障没有了, 在料板上找了个P芝麻管换上,待机指示灯正常了:

触发排针,上电了, 可是半个码都没有,属于无码状态。

精英的这个无码,你们懂的,我就不说怎么修了哦。

呵呵,修好以后,它就乖乖跑码显示了:

网友:
DUAL电路,是电压的切换,现在才明白待机诊断卡灯亮的原理了。

网友:
不错,分析得很好,学习了

网友:
精英的这个无码,你们懂的,我就不说怎么修了哦

这个怎么修??????????

网友:
是啊,不跑码,这个怎么修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精英通病,座子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PU座问题

网友:
我是菜鸟 还是不怎么明白

网友:
精英的板CPU病坏的多这我倒是知道的,不过别的主板呢,它们的通病都是什么了,高手说说了

网友:
看着图纸来分析很好,只是台式机的很多都找不着图纸

网友:
第3块也是座子问题吗?

网友:
坐子问题,没BGA不是没得修?

网友:
跟着楼主的思路学到了不少。

网友:
楼主好丰富的经验啊!学学习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太好了。。谢谢

网友:
精英主板烂U座,常出问题

网友:
图文并茂,整个故障分析得井井有条。谢谢楼主分享啊!

网友:
呵呵 学习了 楼主讲的很仔细··很喜欢这种帖子··能帮助我慢慢学习看电路图

网友:
手里有两块精英代工的板子,一块已经弄坏了,现在还有一块,准备试下座子。

网友:
是啊,当时我也想找个问题。

后来我的理解是,应该Q72没有完全导通。或者内阻很大不足以拉低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理解是因为两个电阻的分压,Q72的B极在开机前也是低电平,Q72的C极因为无外来高电平也是低电平,

网友(2014-12-15):
CPU座 焊接不好  肉眼好分辨吗?能用肉眼看出来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理解是因为两个电阻的分压,Q72的B极在开机前也是低电平,Q72的C极因为无外来 ...

待机状态下12V没有电压的,如果Q71的S、G极击穿的话,它的G极有4.5伏高电平,而此Q72已导通,Q71的G极怎么不会被拉低到地呢?1K的R942在待机条件就能起上拉作用吗?至于有的说是因为Q70没有完全导通或内阻很大不会拉低Q71的G极电压,这是猜测还是有理论根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待机状态下12V没有电压的,如果Q71的S、G极击穿的话,它的G极有4.5伏高电平,而此Q72已导通,Q71的G极怎 ...

Q71本身击穿造成GS之间阻值对地短路,导致S级输入5VSB串路流向G级,所以出现G级电压为4.5伏高电平不会被Q72导通拉低。我的电子基础太差,还是不能明白你这样的解释。你说的G、S阻值对地短路是不是这两极之间直接相通了啊,为什么5VSB串流过来后变为了4.5V了?这个“所以”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什么我没接触过的电路原理吧?如果要是说Q70内阻很大或者没有完全导通我还能理解,但关键是这是实践测量结果证明的还是猜测的。三极管只有截止、饱和以及放大三种状态,为什么还有人说它没有完全导通呢,三极管也和MOS管一样存在不完全导通状态吗?

网友:
座子那么容易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