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不过内存

楼主(2011-02-22):
ASUS p4pe2-x主板。跑E0。点复位没有反应。复位脚电压有3.3V。求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拜托楼主说详细一点。
重点查一下内存供电,最后各路电压都正常的情况的下,还是不过内存的话,可以加焊北桥。
我修过几块华硕的板子都是用手按住北桥检测卡没反应(大部分板子要是桥虚焊的话,用点力按住北桥,检测卡都会有反应),后加焊北桥搞定。
说的比较笼统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供电,或是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吗  一般4500好坏

网友:
今天在另一个插槽又插一根内存就过了。之后取掉加了那根,把他那根插到那个插槽上又好了。总共只有两个插槽。之前两个都试过不行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清除一下CMOS或者刷个BIOS试下,我今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就修过这样的板,不过板是技嘉的,问题就是不过内存,本来都想刷BIOS的,想了下先清了下CMOS就好了

网友:
bios有问题,刷个bios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