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02-22):
谁有SanDisk 8G U盘的量产工具
U盘

网友:
论坛可以搜下
·~~~~~

网友:
量产要找对应u盘芯片型号的工具才能量产,SanDisk 8G U盘每个批次的芯片型号不同,要先测量出芯片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。

网友:
电脑城都有这U盘卖,还要自己做吗?也是一个U盘 的价格

网友:
首先要找个芯片检测软件查出用的什么芯片。
然后下载相应的芯片量产工具.

网友:
我的印象中scandisk的u盘是不支持量产的,他用的是自家的芯片

网友:
百度 下 ChipGenius 查一下主控在下相对应的量产工具。

网友(2011-05-13):
SANDISK 的可以做启动 我用的就是 只不过是4G的

网友:
用U盘检测软件检测出U盘芯片型号,在找同型号芯片的量产工具,然后量产

网友:
什么叫量产u盘啊 是不是买个那样的东西 自己随便把u盘做多大啊 谁能回答我啊

网友:
量产有风险哈!小心!

网友:
好像SanDisk,不能量产。以前我有个同事用的也不行

网友:
去数码之家看看 应该有的 没的话 可能就是 不能量产了

网友:
ChipGenius检测不出来 san disk的主控芯片型号 我试过了

网友:
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怎么量产u盘吗

网友:
没用过,不知道什么意思,知道的说一下

网友(2011-06-16):
你先看看自己U盘的芯片型号吧 不同型号的工具是不同的

网友(2016-04-21):
我的Sandisk也坏了没修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