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 暗屏

楼主(2011-02-22):
看下这个图 图中是一个与门电路吗?
lid_sw#_3 和lcm_bklten 同时为高电平 4脚 才输出高电平的吧  屏接口的 32脚 就会有高电平 这样led屏才会亮的吧
另外led屏背光亮的 条件是?

网友:
NC7SZ08M5是与门

网友:
led屏背光亮的 条件?

网友:
都说是与门了,两个都必须为高

网友:
为高 就行了吗  屏亮  还有别的条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