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00 喇叭没有声音,耳机有声音(问题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遇到一台联想T400进水机器,联想T400 喇叭没有声音,耳机有声音。换了功放还是一样,不知道哪的问题

网友:
喇叭也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喇叭线的耦合电容换了吗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。耦合电容是C多少的?没有换,你能告诉我嘛,我找出来换掉看看

网友:
耳机接口看有问题不?

网友:
耳机接口吹掉了还是没有声音

网友:
声卡周围的几个内置喇叭和耳机的三极管,查一下

网友:
喇叭和耳机切换后,有变化吗,

网友:
耳机接口问题

网友:
进水的就要看看声卡功放旁边有没有断线的了 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直接飞线,耳机喇叭同时响

网友:
飞线的话 喇叭声音肯定小

网友:
飞线已经试了,喇叭像耳机一样,声音非常小

网友:
没有经过功放声音当然小了!  35  36  是不是经耦合到功放呀

网友:
喇叭 下的电容

网友:
应该是功放周围的元件吧...

网友:
板子断线了,I/O的第26脚到U18的第一脚断线,飞线喇叭声音终于出来了!

网友:
是个什么信号 楼主不妨说一下啊

网友:
说的不是很清楚呀  ,是什么信号呀 ?

网友:
是南桥给U18的信号,然后通过U18给IO。 就是U18到IO断线了。是这样吗

网友:
这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,我就解释下吧,就是I/O发出的SPK MUTE信号给U18的第一脚,只有这个信号U18还不能转换开启信号给功放芯片的,还必须有声卡芯片也发出一个EAPD信号给U18,声卡发出的EAPD信号到U18的第二脚, 第三脚接地,第五脚3V供电 ,满住这两个信号和供电,U18会转换出喇叭的开启信号通过第四脚给功放芯片的第30 31脚,这样功放芯片就开始正常工作了。

这个是I/O的第26脚发出的SPK MUTE信号

网友:
u18是声卡还是功放呀

网友:
明白了为什么此信号断线会引起没有喇叭一直没声音,因为此时功放认为一直接入是耳机,所以内部关闭了驱动外置喇叭的信号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