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的机子,开机进入桌面10秒钟黑屏重启,进入安全模式没 ...
hp的机子,开机进入桌面10秒钟黑屏重启,进入安全模式没事

楼主(2011-02-22):
今天遇到hp的机子,开机进入桌面1010秒钟黑屏重启,进入安全模式没事的,重做系统还没成功就完蛋了,进入pe没事,南桥,北桥,显卡都做过来还是一样。那位大哥知道告诉我一声,先谢谢了
桌面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软件的问题,显卡刷一下BIOS怎么样!

网友:
显卡驱动没装对吧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

网友:
可能还是显卡有问题,最好把显卡重做BGA,上次我修到一台T42显卡问题,进系统就黑屏,进安全模式正常,只要把显卡驱动删掉就可以进正常模式,一装显卡驱动重启又黑屏,后来加悍显卡就正常了

网友:
显卡驱动的问题。 安全模式 PE都没加载显卡驱动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那个硬件使用不量造成的,主要表现PE 和安全模式,硬件的只工作部分功能,所以没有问题,这种故障只能用最小系统化,然后排除法,把驱动一个一个卸了,或是硬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安全模式没事,还应该是软件问题。多换几个版本不行的话,就是显卡了,进入桌面要加载显卡驱动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加焊显卡后好了,谢谢大家的参与

网友:
笔记本进入桌面黑屏重启
一般是显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