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块主板压南桥开机请问不用BGA,用什么方法能最便捷 ...
有一块主板压南桥开机请问不用BGA,用什么方法能最便捷的解决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有一块主板压南桥开机请问不用BGA,用什么方法能最便捷的解决问题
主板

网友:
只有风枪了,最好有下加热。

网友:
下面用个电炉加热,上面风枪再烘?不过得有报废的准备与觉悟。

网友:
用风枪加焊

网友:
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吧,上下各用一把。慢慢吹。用焊枪容易吹变形主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