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CPU供电电路完全图解

楼主(2011-02-22):
主板CPU供电电路完全图解
相信大家看主板导购文章的时候经常听到说这块主板是三相供电,那块是两相供电的说法,而且一般总是推荐三相供电的主板。那么两相三相到底代表什么,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应该怎么选择呢?本文将就这个问题展开,尽量让大家能够自己分辨出主板到底几相供电,并且提供一点购买建议。
  CPU供电电路原理图
  我们知道CPU核心电压有着越来越低的趋势,我们用的ATX电源供给主板的12V,5V直流电不可能直接给CPU供电,所以我们要一定的电路来进行高直流电压到低直流电压的转换,这种电路不仅仅用在CPU的供电上,但是今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。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供电电路的原理,以便大家理解。
  一般而言,有两种供电方式。
  1.线性电源供电方式:通过改变晶体管的导通程度来实现,晶体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,串接在供电回路中。

上图只要是学过初中物理的都懂,通过电阻分压使得负载(这里想像为CPU)上的电压降低。虽然方法简单,但由于可变电阻与负载流过相同的电流,要消耗掉大量的能量并导致升温,电压转换效率非常低,一般主板不可能用这种方法。
  2.开关电源供电方式:我们平时用的主板基本都用这种方式,原理图如下。

其工作原理比刚刚的电路复杂很多,笔者只能简单说说:ATX供给的12V电通过第一级LC电路滤波(图上L1,C1组成),送到两个场效应管和PWM控制芯片组成的电路,两个场效应管在PWM控制芯片的控制下轮流导通,提供如图所示的波形,然后经过第二级LC电路滤波形成所需要的Vcore。
  上图中的电路就是我们说的“单相”供电电路,使用到的元器件有输入部分的一个电感线圈、一个电容,控制部分的一个PWM控制芯片、两个场效应管,还有输出部分的一个线圈、一个电容。强调这些元器件是为了后文辨认几相供电做准备。
  由于场效应管工作在开关状态,导通时的内阻和截止时的漏电流都较小,所以自身耗电量很小,避免了线性电源串接在电路中的电阻部分消耗大量能量的问题。
  多相供电的引入
  单相供电一般能提供最大25A的电流,而现今常用的处理器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,单相供电无法提供足够可靠的动力,所以现在主板的供电电路设计都采用了两相甚至多相的设计。

上图就是一个两相供电的示意图,其实就是两个单相电路的并联,因此它可以提供双倍的电流。

网友(点评):
主板维修的书籍网上绝大部分都可以从豆丁下载,此文不过是转载自述,没什么新意

网友:
电路一看很简单,一看就懂,但是电源管理芯片电路部分故障感觉总是有些难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又温习了一下。。关于电阻方面降压的学习了。

网友(2011-03-27):
单相最大能提供25A的电流,以前的P4一般都要70A左右的电流,损耗功率最高有120W,所以一般三相供电才能应付!对于用料来说,MOS的管多少和大小,电容的多少,容量的大小,都和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有关,所以,在满足电路的需求,要保留一些余额!现在的三核和四核,也要提供很大的电流,也是用五相的,但开关频率提高了不少,所以看到电路的元件都小型化了!发热量也小了!但是电子电路中,多一个元件,发生的故障几率就高,所以多相的故障也不容忽视!

网友:
华硕是这方面的专家啊

网友:
很清楚,可是我在主板上找不到相关的测试点。

网友(2011-05-09):
找到几个关键测试点就可以了!

网友:
首先12V电压是一个,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电压是一个!对吧,以次排!

网友:
貌似电源管里芯片的电路蛮难修的  场管短路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