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CPU供电电路完全图解2

楼主(2011-02-22):
三相供电当然就是三个单相电路并联而成的,因此可以提供三倍的电流

上图是一个典型的三相供电电路,读者抓住本质的话,就可以看到此图和上面图片的一致。  区分两相和三相
  有些用户很关心怎么从主板上看出到底是两相还是三相供电。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说通过在CPU插槽附近的供电电路有多少电感线圈来判断。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,但不太全面。笔者这里提供更加合理的方法供大家借鉴。
  1.根据元器件的数量来分辨。
  首先我们要找到主板CPU插槽附近的供电电路,下图是一个典型的三相供电电路。一般来说,判断标准是一个线圈、两个场效应管和一个电容构成一相电路。图中上面三个是电容(左边那个不算),中间两个脚的是场效应管,下面三个是线圈,大家要认准了。

再看一个两相供电电路,可以看到有两个电容(中间有一个竖的线圈,这个是一级电感),四个场效应管

总结来说,电容的个数并不一定。看到一个电感加上两个场效应管就认为是一相。但是近来也有并联多个电感或者多个场效应管的情况发生,这个时候就要综合考虑,挑数目少的那种元器件来判断。顺便说一句,因为很多情况第一级电感线圈也做在附近,所以一般也有线圈数目-1=相数的说法。上面两个例子里面我们都看到多出一个电感。
 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,下图中有三个电感,六个场效应管,但它不是三相供电的,而是两相,因为左边的电感是一级电感,所以这里用两个电感和六个场效应管构成的是两相供电电路。

2.根据PWM控制芯片的型号来分辨。
  因为PWM芯片的功能在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确定,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主板使用的PWM控制芯片的型号来分辨。比如下图中的这块主板使用了常见的Richtek RT9241芯片。

这块PWM芯片就用在笔者上面最后一个例子里面的主板上面,下面笔者说说从这块芯片上怎么看出是两相供电的,我们上Richtek的查询产品页面,我们看到RT9241是一个两相的控制芯片,当然不可能用这块芯片做出三相的供电电路来的。
笔者刚刚用的第一个例子里三相供电用的芯片入下图所示,也来自Richtek,型号是RT9237,这就是一个2-4相的控制芯片,再通过观察元器件数量,可以判断是三相供电

网友:
不错 简单明了  支持

网友:
相当不错 简单明了 非常支持

网友:
好资料还是免费的,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,楼主真是好人。

网友:
关键还是会看电路图啊

网友:
会看电路图才是硬道理啊

网友:
如何看CPU是几相供电的,只需要看主电源管理芯片(IC)和有几个从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分了.....

网友:
学习了,,谢谢,但怎么测量哪几个为一箱呢..

网友:
呵呵  简单了点了。

网友:
太谢谢了,受教了

z4654688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支持,台式机和笔记本有很多类似之处啊。谢谢楼主。

网友(2011-03-24):
学习了

z4654688 -1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对新手不错的教材,不过再加上VID和EN就更好了

网友:
有INTEL和AMD的时序吗?

网友:
好资料,顶起!最主要的是免费贡献,简单明了,谢LZ

网友:
好资料还是免费的,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,楼主真是好人

网友:
很感谢你发上来。我学到了知识。谢谢

网友:
楼主讲得让人一看就懂,有图有说明,还是免费的,实在是感谢楼主。希望能继续下去,后面还有很多电路呢。

网友:
说的真好

网友:
确实不错啊。像我现在还不太会看图纸。对我们很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