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CPU供电电路完全图解3

楼主(2011-02-22):
下图是另外一个常见品牌的芯片,Intersil的HIP6301芯片,使用在著名的NF7主板上。
在Intersil网站上可以查到它是一块支持4相供电的控制芯片。所以很多三相甚至四相供电的主板都使用它。   顺便说一句,通过查询这块芯片,我们还可以知道主板支持Intel的VRM(VRD)版本,比如上面的RT9241和RT9237都支持VRM9.0/9.2规范,而要支持最新的VRD 10.X规范就要用比如RT9243或者RT9245这样的控制芯片了,在支持Prescott的主板上这是很重要的。
  三相VS两相
  首先要强调除去设计导致的不稳定因素,三相供电总是好过两相供电的。
  三相的好处很多:
  1.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,当然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认为可以提供的电流成倍增长,因为电感,场效应管本身的选择也对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产生重要影响,选择承载电流强度大的元器件同样可以提高电流的承载能力,但是三相供电能够提供更大电流毋庸置疑。
  2.可以降低供电电路的温度,因为电流多了一路分流,每个器件的发热量自然减少了。其实供电电路是主板上温度最高的区域之一,甚至比处理器本身还热,有很多厂家已经对这部分电路增加散热措施,如果长时间工作在高温下,显然对器件不利,对主板的稳定不利。三相电路可以非常精确地平衡各相供电电路输出的电流,以维持各功率组件的热平衡,在器件发热这项上三相供电具有优势。
  3.利用三相供电获得的核心电压信号也比两相的来得稳定。

上图反映了三相供电滤波之后的电压比两相更加平滑,更加稳定。
  当然三相供电也有一些缺点,在成本上,三相总是大一些。对设计的要求也更高一些。而且一般说来元器件越多越不利散热,出现故障的概率越大,相互之间的干扰也较高,而且笔者已经说了,元器件的选择同样重要,如果因为三相供电对元器件的要求降低的话,效果到底是怎样就不一定了。
  选购策略
  笔者经常看到一些网友对供电很重视,而且很偏执的认为一定要选择三相。其实我们都知道,一款成功的产品出厂的时候必定经过多次测试,不可能因为供电模块使用两相而导致不稳定,在设计阶段厂商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。而且,使用什么供电策略,使用什么元器件都是主板工程师们决定的,只要稳定,只要设计合理,没有理由拒绝两相供电的产品。
  当然我们再次强调,同样设计下的三相供电理论上优于两相供电,而且一般三相供电的控制芯片总是优于两相供电的控制芯片,在功能上也是如此,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日后升级新处理器的时候有优势。
  所以笔者的意见是不要盲目相信三相供电的炒作广告,也不要盲目相信所谓两相更稳定的说法,我们选购主板的时候还是应该更关注品牌,关注口碑。而且供电电路只是主板上的小小部分而已,整块主板的运行情况并不由它决定。
  那么为什么市场上Intel架构的主板大多使用三相以上的供电,而AMD的板子使用两相的不少呢?我们选择不同处理器的时候对供电部分的关注是否也有区别呢?笔者特意找来一些处理器电流的参考值。

网友:
很好,学习了.希望以后这样的文章多些.辛苦了

网友:
很好的供电思路图

网友:
太好了 有这么详细的图

网友:
辛苦了.学习了.希望以后这样的文章多些.辛苦了

网友:
图解很不错下次多来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