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显卡测试软件问题

楼主(2011-02-22):
显卡一般用mats测试但是要是显卡档2B的情况能不能用软件测试出来那颗显存错误
用什么软件。。有知道的没。。

网友:
2B 与显存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与GPU 和BIOS关系大!

网友:
补充一下。。显卡是ASUS。GTS250.。。BIOS能读出来也能认到合心G92
GPU我换了一个还是档2B.

网友:
2B 一般上BIOS查下BIOS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