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45plnm 内存1PIN 0V

楼主(2011-02-22):
接修此版目测无烧毁元器件,无短路地方,检测卡显示----,测得FSB1.2V,CPU_CORE0V,内存ddr2,1PIN0V,51PIN1.8V,跑线RT9199的RFE,怎么,也不与DDR2的1PIN项链,有修过此版的师傅,给指导一下,或发此版图纸,在此谢谢大家

网友:
这个参考电压不是内存VTT供电,是内存主供电分压来的,在内存槽1PIN附近仔细找找,查查电容有没有坏。下面是参考图,请勿对号入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