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上网本 I20MC 能加电,屏不亮

楼主(2011-02-22):
10.1寸的机器,N270 CPU,945GSE 北桥。裸板加电到0.38A,不动,内存插不插都一样。量主板各电压都已经出来了,就只有一个电压,与主板标示的不一样,主板上标示是1。1V 实际测量有1.8V,而且是内存电压。心想1.8V 才应该是正常的吧。BIOS 程序重新刷过,状况一样,又重新换了北桥,还是一样状况。不知道怎样修了,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cpu没工作,加焊cpu,运气好的话就亮了

网友:
我估计是北桥不过  这种上网本都是北桥和显卡合一的    加焊下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CPU没有工作,量一下CPU的复位看看

网友:
这台机今天早上来点,能开机了,很高兴,装起来,用了一会儿正常,关机的时候死机了。再开又开不了了。又是0.38

网友:
加焊CP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