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0 不亮 可以跳線到高壓板嗎

楼主(2011-02-22):
肯定屏線不良 導致不亮 在主板屏線接口可以跳線到高壓板 若可以 應接哪一腳呀 請指點謝謝
主板

网友:
可以啊 屏线接口里有3V多的电压 这个电压可以做为点亮线 但首先你高压条是那个必须要有11V以上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