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K40D 不认硬盘

楼主(2011-02-22):
同方K40D ,接机是不进系统,测硬盘有坏道,换新的ht 320 克隆系统到10%就掉电了,然后不认硬盘,BIOS里认出来是乱码,换WD320,怎么弄都没乱码啦,但是测硬盘全坏道,用自己二手硬盘80G 富士通什么都好,有遇到过的高手提示下,硬盘接口看了好的,接南桥的4条信号也好的,5V也OK,南桥供电也OK

网友:
有的机器会挑硬盘的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不支持大的硬盘,应该可以升级BIOS

网友:
那就给他换个小一点的硬盘

网友:
今天搞了一天,换120G的是好的,后来BIOS也刷了,换了个南桥,换好后好了,进PE检测硬盘都OK乐,装系统装着装着,又挂了,再进PE,又全是坏道了
明天打算加焊下南桥看

网友:
是的  有的机子就是比较挑硬盘,换好的就是不 认

网友:
国产的机器有时候修起来真的很麻烦,也很怪

网友:
BIOS也刷了原来V.9的,刷了V.11的,就是日的不行,后来给客户换了个二手160G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