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DC另类维修方法(新年第一帖)

楼主(2011-02-22):
大家都知道华硕A8DC的板原配的是NV8400显卡。由于该显卡ic也属于显卡门的受害者,如果不更换全新ic的话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但由于该类显卡ic市场上几乎没有新货,即使有些人吆喝的是全新的ic也是拆机翻新后上的无铅的锡珠。年前有幸找点点nv9系的ic但价格贵得离谱。
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导致各维修商陷入想换显卡ic也没得换的尴尬境界,即使更换了ic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断的返修,搞得客户怨声载道。遇到一个玩魔兽的客户,他的机器在其他公司维修了5次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,而每次修完大概能看撑个15天左右。5次修完也就过保了,花了钱不说还买了个折腾。
那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?答案是有。
大家都知道华硕A8SR采用的是HD2400显卡,该机器坏的几乎都不是显卡。在去年年初开始我们对华硕该类机器都采用换显卡板的方式维修nv7、nv8及nv9系列的显卡。这样维修的机器就再也没有返修,对有那些有中间商夹杂在内的没有更换显卡的客户就倒霉了。
华硕的机器如何更换其他显卡我想大家也不用问我了吧~
华硕

网友:
不知道版主说的什么意思?是要大家把NV的显卡换成ATI的吗?是需要刷BIOS吧,版主写详细一点吗。。

网友:
其实显卡就是这样的,楼主意思就是说本身是低版本显卡,换显卡板就是升级一下,有其实的显卡板可以装上,不过ASUS的显卡板通用性很强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点悬吧 貌似我遇到的都不通用 需要换bios

网友:
是不是说NV7,8,9的显卡版都换成HD2400 的显卡版或是显卡芯片,真的可以换吗?

网友:
HD2400其实就是ATI M72S显卡,楼主的意思说能换显卡板的换成HD2400的?

网友:
这到没有换试过。。。。有机会试试看。。

网友:
可以把hd2400的显卡bios加到主板bios里就可以了,而且可以做到2块显卡都能上

网友:
怎么弄的,版主请教?

网友:
这个斑竹发帖只发一半,大家可以在太平洋网的论坛和IT168的本友会找相应的BIOS来更新,之后再更换ATI的显卡板,其实也比较简单

网友:
搞不明白,望楼主说清楚并且肯定点,我们看后只是猜测

网友:
lz说明白点嘛、、、把显卡bios怎么集成到主板bios里面?

网友(2011-05-24):
我上次还了一台华硕的A8J的,原先是GO7300的大芯片的显卡板,后来换了一个ATI显卡的~刷下BIOS就行了~

网友:
A8J系列的刷bios可以,楼主讲的没试过

网友(2011-09-26):
可以。。Z99J 我就换过ATI显卡 要刷BIOS 不刷BIOS会报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