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 黄线 蓝线 绿线电压底 红线有点高~~

楼主(2011-02-22):
电源可以启动.....绿线3.70V 启动后测量黄线10.46V  蓝线9.60V  白线4.12(白线虽然用不到。..但电压一起底,感觉也是有原因的)   红线5.63 有点高.PG5.62
可以排除二次输出电容问题..可以排除一次电容   电压等问题
按线路查看了下。..没发现什么
没什么思路...谁能给点思路

网友:
喜欢踊跃回答问题的人呢?

网友:
我遇到类似的问题,至今没查出原因,我是长城p4电源,

网友:
电源稳压电路

网友:
我也是长城的电源
我感觉还是震荡问题
因为从变压器输出到管子整流。。直接测量还是电压底。。。表明二次电容没问题
我的电源问题不大。。已经可以使用了